[测试好]
发一个好的雷神911-S2g的BIOS 板号

楼主(2018-08-01):
在论坛上找了好多都是960显卡的BIOS,导致965显卡的刷上出现感叹号,我发一个自己改好的965显卡的BIOS,6代i7CPU,4代内存,DANL9MB18F0 F,GTX965显卡,自己刷过的,大家放心下载。

网友A:
亲测好用,谢谢分享,,,,,,,,,

网友:
引用 网友A:
亲测好用,谢谢分享,,,,,,,,,

谢谢反馈。。。。。。。。。。。。。。

网友B(2018-09-17):
刷了还是965打感叹号,怎么破。。。。。。。。

网友:
引用 网友B:
刷了还是965打感叹号,怎么破。。。。。。。。

测下显卡的供电和显存的供电,还有个3.3v供电,然后打一下显卡到显存的阻值,有一个一个点的,我修到过点腐蚀了断线的也会导致感叹号,还有显存电压那一路对地值低也会导致感叹号,不过大多是显卡坏了拉低对地值的。

网友:
半个小时关机怎么弄、、、、、、、、、、、、、、

网友(2018-12-29):
17秒亮啊

网友C:
真的假的,要不改下时间后保存再开机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C:
真的假的,要不改下时间后保存再开机试试。

好的

网友D:
我的960显卡 刷上没事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的960显卡 刷上没事

好像这个BIOS刷到960的机子上会出现显卡叹号

网友(2022-04-07):
这个刷上  插网卡不亮  去掉就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