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字ER-3J K1P是什么芯片(24脚)

楼主(2018-08-01):
三星S24E360HL显示器,屏逻辑板VGH只有3.5V,哪位大神知道IC印字ER-3J K1P是什么具体型号?

网友:
有大哥知道吗,屏是MV236FHB-N10

网友:
这种屏上的芯片代码,不好查,,,

网友:
可以淘宝 看看有没有卖    的

网友:
或者找个一样的板子 对下板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