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小6不开机,开机触发70~80mA,

楼主(2018-08-01):
开机大电流,烧机,换U1401,开机200MA,换U2,现在就开机70/80mA。。。。能联机。
发现九路供电正常,时钟对地阻值一个1000左右,一个600左右,对比靓板判定正常。1.8复位信息电压偏低,1.4V,拆了背光IC后1.7V,现在怎么搞??求思路。。。

网友A:
开机供电都查下 硬盘 电源ic

网友:
引用 网友A:
开机供电都查下 硬盘 电源ic

拆了硬盘,爱思刷机11过不去,

网友B:
触发80上层的可能大点吧   上层过不去   还有I2C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触发80上层的可能大点吧   上层过不去   还有I2C

必须要用电池供电吗?我用电源调到4.0V加电刷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必须要用电池供电吗?我用电源调到4.0V加电刷的

可调电源有时会开不起机的   装后壳总成刷  稳一点

网友D:
用iTunes刷看看报错什么!爱思助手报错不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可调电源有时会开不起机的   装后壳总成刷  稳一点

好的,我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D:
用iTunes刷看看报错什么!爱思助手报错不准!

行,今天试试

网友:
u2没换好,拆毛线

网友:
拆了u2就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