快克2008热风枪改造

楼主(2018-08-01):
快克2008热风枪改造

  快克2008是常州快克几年前推出的一款旋转风风枪,从产品划分上来说应该是以前858D的升级产品,与858D相比,2008多了存储记忆功能,可以存储3组风量和温度数据,方便不同使用环境切换不同的风量和温度设置,这个功能相比858D来说,实在是一个极其方便的功能,使用者可以从繁琐的按键上下调节温度、旋转调节风量的操作过程中解放出来,需要什么样的风量和温度,直接按下设置好的对应通道就可以了。

  快克2008的定位是给手机维修用户使用的基本款风枪,但是2008在手机维修行业的评价却不怎么好,究其根本原因是2008原机的风机转速低风量偏小。对于现在动不动就要干CPU的iPhone手机,风量小实在是有些尴尬。很多维修同行奔着快克的牌子去采购了2008,却发现使用效果不尽如人意,只好把2008闲置起来吃灰。

  其实2008的温度控制和发热功率还是不错的,大厂出的产品怎么说也还是要比山寨小厂的实在有了思路就马上动手干,拆开2008的手柄,取下原机的风机。用卡尺确定一下型号是5015的,电压为24V。

快克2008热风枪改造 图1

  打开淘宝开始搜索型号,不搜不知道一搜吓一跳,太多的商品了,不知道该如何选择。我们对2008进行改造的初衷就是增大风量,那么就是要找大功率转速高的风机了。由于风机的工作电压是固定的24V,那么想要大功率的只能找工作电流高的,先看一下原机的风机电流是多少,把风机接到可调电源上,用24V进行试机,发现原机的风机工作电流为0.103A。

快克2008热风枪改造 图2

  想要提高风机的转速,只能是找额定电流高的风机。在淘宝上找了一番,我选了三种风机来进行测试,在淘宝上拍下来就等着快递送货了。

  长话短说,几天后定的风机都到货了,为了方便测试,把风机进行一下编号。

快克2008热风枪改造 图3

  1号风机:商家声称是原装台达风机,额定电流0.18A。

  2号风机:2008原机风机,没有额定电流标注,实测为0.103A。

  3号风机:额定电流标注为0.12A,但商家说实际工作电流为0.18A。

  4号风机:淘宝商家称是专用于2008改造用的风机,没有任何标注和产品信息。

  1号风机测试图:

快克2008热风枪改造 图4

  实际工作电流为0.108A,与风机标注的不符,经过鉴定应为虚标的假台达风机,不符合使用要求。

  2号风机测试图:

快克2008热风枪改造 图5

  2号风机是原机自带风机,工作电流为0.10A,功率太小,我们要改造的对象。

  3号风机测试图:

快克2008热风枪改造 图6

  3号风机标称是0.12A,但实测可以达到0.17-0.19A,测试过程中风力强劲,符合我们的改造要求。

  4号风机测试图:

快克2008热风枪改造 图7

  4号风机是4个测试风机中最牛逼的,运行时达到0.3A的电流,风力极其强劲,但我心里有个疑问。一般5015的24V风机很少有这么大功率,我个人怀疑有可能是12V的风机,靠提高电压来获得高转速,这种改造方法并不是好选择,12V的风机在24V电压下长时间运行,寿命会大大缩短。再加上这个风扇上没有任何的标称,这更让我怀疑4号风机的额定电压是12V的。

经过以上的测试,符合要求的只有3号和4号的风机,为了能长时间安全使用风枪,我的选择是使用3号风机,既能提高风量又能长时间稳定使用。

  首先要把3号风机的两边螺丝固定孔用钳子剪掉,然后打磨到和风机外壳一样的高度,不然是塞不到风机手柄中的,打磨好以后把风机的电源线焊接到手柄的主板上。注意不要搞错位置。

快克2008热风枪改造 图8

  焊接好电源线以后,把长出来的电源线塞到适当的位置,放置好风机,把手柄的壳子装上试一下看看能不能扣严,如果不能扣严可能是螺丝孔没有打磨好,或是风机的线过长,这个根据具体情况进行加工就可以了。确定风机可以正常安装后,把手柄的壳子的接缝处涂抹上704胶,这个胶可以起到密封作用,保证手柄不漏风,而且704胶耐高温,用作手柄的密封最适合不过。(最理想的是手柄两个壳都要涂上704,这样效果最好)

  需要注意的是,手柄的进气孔需要处理一下,要把多余的部分用剪钳剪掉,保证风机进气通畅,不然进气量不够,风机是发挥不出来性能的(需要处理的地方就是下图中的红圈中)

快克2008热风枪改造 图9

  把手柄安装好以后,用纸擦掉多余的704胶,放罢一会等待胶固化。等到固化以后,还要对2008的温度进行一下校准,很多人风枪不好用就是因为温度不准,所以我们在换完风机后要对温度重新校准。

  校准的方法就是把2008设置到300度,100风量,风嘴换成自己最常用的风嘴。然后将测温探头固定在风嘴下方1-1.5CM处(这个距离根据你自己日常使用的习惯)看一下测温表上的温度。

快克2008热风枪改造 图10

  如上面的测试图所示,测得这台机器的实际温度为288度,与设定的300度有12度的温差。我们要对这个温差进行纠正,2008这台机器温度校准的方法是把CH1和CH3两个按键一起按住大约10秒钟,等到2008的显示数字闪烁的时候,就进入了校准模式,用飞梭把显示的温度调节为测温表测得的温度,在这里我们设置一个整数为290度,再按CH2退出校准模式。

  校准完成后再对2008的温度进行一下测试,测温表显示为302度,属于正常的范围之内,一般来说,风枪的温度在±10度范围内就差不多了。

  至此,2008风枪的改造完成,实际使用中风量增大,重做CPU轻松了许多。再加上3通道温度存储,以及精确的温度控制,2008算是性价比极高的工具了,与861DW搭配在一起更是黄金组合。

快克2008热风枪改造 图11

本案例由迅维网(杨斌)提供!

网友:
这个很强 赞一个 放个链接

网友:
改造的很不错,实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