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测试好]
发个x550cc rev2.0 屏蔽板载内存的BIOS 无须改任何电阻 直接刷就好

楼主(2018-08-01):
发个x550cc rev2.0 屏蔽板载内存的BIOS 无须改任何电阻 直接刷此bios就好  me已是原厂的  开机速度快机器后面的型号是   y581c
c

网友:
下来收藏一下,感谢楼主

网友:
板载的内存坏了太麻烦了,楼主有心了,这样就可以解决问题了?

网友:
还是直接刷BIOS方便,,,,,,,,

网友:
直接刷BIOS方便,楼主能分享一下BIOS文件里面屏蔽内存的方法不!

网友:
这个好呀,我先收藏了遇到这款笔记本刷刷看。

网友A:
我想知道X550 JX 怎样屏蔽内存,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想知道X550 JX 怎样屏蔽内存,

把原始bios发给我  我修改试试看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把原始bios发给我  我修改试试看

你好,通过什么方式发给你?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好,通过什么方式发给你?

原机是 板载4G吗? 我下个官网的先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B:
原机是 板载4G吗? 我下个官网的先看看

还在吗,可以给我合成个吗?

网友:
有人测试过没有,这个BIOS,才可以知道是不是好的

网友(2018-09-10):
引用 网友B:
原机是 板载4G吗? 我下个官网的先看看

是什么型号的机器?我看看行不行

网友:
刚刚验证,确实可以屏蔽板载内存!  开机速度还快。
原本故障是板载内存进水腐蚀,开机电流0.8不变,集显供电没有产生。

网友:
地方萨芬答复

网友C(2018-10-21):
谁知道这个主板南桥旁边与晶振并联的电阻R2008阻值是多少啊?谢谢

网友:
求这个板子的图纸,不知道哪位大神有

网友:
华硕的机器    只有点位图     没有pdf

网友:
引用 网友C:
谁知道这个主板南桥旁边与晶振并联的电阻R2008阻值是多少啊?谢谢

130K

网友D:
经测试真的可以屏蔽板载内存,本来刷N个bios不亮机,没想到是内存坏了,谢谢楼主

网友(2018-12-09):
楼主帮忙改一下子这个X541UJ的BIOS屏蔽DDR4内存的。感谢。。。

网友:
在线等高手帮忙。。。。。。。。。。

网友(2020-03-19):
试试看能不能用

网友:
可以用。我的原来是卡LOGO,刷了不亮。把原来的ME合上亮了。所以不要刷了不亮就怪BIOS。先自查问题先。这个BIOS好用。亮机快。目前没有发现什么问题!

网友(2020-10-10):
几个案例改电阻屏蔽都不行  刷了这个BIOS好了

网友(2021-04-27):
测试过了 确实可以屏蔽主板内存 赞一个

网友(2021-11-18):
引用 网友D:
经测试真的可以屏蔽板载内存,本来刷N个bios不亮机,没想到是内存坏了,谢谢楼主

我的是奔腾处理器 ,板载 内存   720M独显  板号一样,原机上电到无跳变 到0.9A 不动 刷了 其它的 BIOS一样,0.9A 不动无显   刷了这个 屏蔽内存的BIOS 后  无跳0.8A  也不显   唉,不知是不是桥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