屏轴盖便捷的拆装方法

楼主(2018-08-01):
很多新本(比如正在拆的华硕k401)现在都得拆下屏来,才能拿得下屏轴盖,换个屏还要全拆,虽说有很强的拆机内功,但是也多花了不少时间,有没有便捷的拆装办法呢?

网友A:
不同机有不同,这也想有捷径。。。 用虎口钳咬一下就得了

网友:
该拆的还是要拆的,,人家结构设计就是这样的,你不拆它,其它的也拆不下来,,,。

网友:
拆下来是可以的,但装不上。你把卡扣都剪掉用胶粘上应该行

网友B:
你没遇到华硕的一台机器,换个屏,要把机器全部拆完。忘了什么型号的了。 一个压条必须拿下AB壳才可以装好。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没遇到华硕的一台机器,换个屏,要把机器全部拆完。忘了什么型号的了。 一个压条必须拿下AB壳才可以装好 ...

K550J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同机有不同,这也想有捷径。。。 用虎口钳咬一下就得了

怎么装上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