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旧U盘维修

楼主(2018-08-01):
翻东西找到个旧U盘坏的,自己去修下看能搞好不。

不废话,拆开上图:

USB接头没了

IC两条线飞出来,应该是以前强拆USB接头搞坏的

先搞个USB接头焊上去:

焊好,

插电脑,没反应。。。但U盘屁股灯在闪,估计IC有问题,短接IC,U盘可以识别,OK!

上量产工具量产,几分钟后U盘可以正常使用!

网友A:
才 1G  啊 。。。 太小了

网友:
高手,无所不能。学习了,谢谢。

网友:
这么小的U盘都修好了,技术好牛呀。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才 1G  啊 。。。 太小了

看芯片日期07年的东西,十年前的1g已经不错了

网友:
1G还能做启动盘动盘

网友:
短接ic什么原理能说下嘛?

网友B:
能说下短接ic的原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能说下短接ic的原理吗?

具体是什么原理我也不清楚,都是在网上跟人学的,大概是短接IC后,IC自检报错,启动blackblock修复IC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