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能的坛友,进来帮忙解惑下!谢谢了

楼主(2018-08-01):
+5V_STANDBY待机正常,U20  3.3正常,

复位电路

ON/OF的信号来源

+5V_NORMAL  ON/OF的供电来源

这个ON/OFF是指背光ON/OFF吗?

STANDBY是正确的送往前级的开启供电信号,是这样吗?

网友A:
U7
12V正常后供电
EN开启
BST自升压
FB反馈
最后OUT输出5V

只看得懂这么多

网友:
引用 网友A:
U7
12V正常后供电
EN开启

那这个BL-ON/OFF岂不是在各路都正常供电了之后了,说不通啊

网友B:
BL-ON/OFF是背光开启,BL-ADJ是背光亮度调节,这两个是控制信号是最后才有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BL-ON/OFF是背光开启,BL-ADJ是背光亮度调节,这两个是控制信号是最后才有的

多谢,多谢,这个才是正解,我也一直认为是这样

网友:
第一图
1,2是背光开启和亮度控制
4是电源二次启动控制
6是副电源
9,10,13,14是主电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