昂达H61V VER3.0无CPU供电,可能是通病维修

楼主(2018-08-01):
今天修到两张一样的昂达H61V,都是一样的无CPU供电,而且故障位置都是一样的,所以分享出来,方便大家快捷修板

其它电压都正常,就是没出CPU供电,当时没有拍各电压的照,直接上图吧

就是图供电芯片旁边的RV39电阻假焊,两张我都是拆了电阻用烙铁焊上去就好了,找不到昂达的图纸,谁有图纸分享一下

网友:
rt8859m老油条了   ,很差劲的电源ic

网友:
是供电脚?

网友:
频率设定脚 相关电阻?建议更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