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散热螺丝滑丝,求助

楼主(2018-08-01):
三颗在显卡散热上的小螺丝花了,拧不下来。有啥好办法没?

网友:
用水口钳夹着拧,不行就上钻头...........

网友:
这个很简单,电动起子压紧点,最多5秒拆下。

网友:
用斜口钳夹着拆,不过螺丝拆了要换,不然上不紧了

网友:
中间垫一层橡胶比如气球试试。

网友:
把螺丝帽磨成扁的,用老虎钳,再不行就电钻直接钻掉

网友:
用剪钳 垂直方向 夹紧后 再拧。。。。。。

网友:
用斜口钳夹住拧就能下来,你试试。

网友:
用烙铁 把螺丝柱烫下来  就好拆了

网友:
斜口钳呀。。。很好下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