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忙找一下内存供电芯片

楼主(2018-08-01):
这B75主板的内存供电芯片是哪个呀?

网友:
就在内存槽附件,你看看附件的芯片型号不就知道了吗。

网友A:
测供电啊,一般都是内存边上的大电感啊

网友B:
兄弟,能说明白点吗?pl3是什么东西?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测供电啊,一般都是内存边上的大电感啊

一直不太会测电感?麻烦教我一下呀。测量电感的位置是不是要要从背面的针脚测?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兄弟,能说明白点吗?pl3是什么东西?

这个电感   位置号是pl3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一直不太会测电感?麻烦教我一下呀。测量电感的位置是不是要要从背面的针脚测?

基础课学习下吧

网友:
我不要测内存的电压是多少?而是要找出产生电压的芯片?电压的话我上下mos管也可以测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