讯景显卡r9 270a黑屏不亮机维修

楼主(2018-08-01):
二修板子,上家说板子修不好了,接到板子之后仔细检查了外观,发现有一个符合管烧了,而且有被动过的痕迹,把管子拆下来测pwm芯片也短路了测点感对地阻值175欧正常,测核心对地阻值5.6欧正常,查pwm芯片资料,根据资料给出的输出电压计算方式来算一下次电路输出电压为1.5v,接上改装的调压板调出1.5v,直接供给电感,所有工作准备好,出发上电,就在这时板子冒烟了还有火光,一着急先把改装的电源拽下来了,等再去拔电源插头的时候已经不冒烟了,发现CPU供电下管的引脚都烧没了,电路板已经糊了,我感觉很有可能上家做了手脚很有可能驱动电阻给拆了,因为几乎不可能两个下管同时烧穿,言归正传,下管烧了说明电压应该有了,于是重新把电源接上显示器接上,触发上电已经显示了,装驱动跑甜甜圈正常,但是有个小问题装完驱动鼠标移动有点卡顿,不知咋回事,是不是系统的原因不得而知,因为手边没有原件,等上网买完装上在测一下,本人小小白,有说的不对的地方请指教,休这些东西纯属业余爱好

网友A:
这技术太牛了,自己该电路还是显卡,楼主有图纸吗。

网友B:
那个是显卡核心供电吧,你这样改怎样能行,运行大程序动态调节电压就出问题,要不把它屏蔽有呗装上原场管把PWM芯片一起换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技术太牛了,自己该电路还是显卡,楼主有图纸吗。

没有图纸,都是在百度查的芯片资料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个是显卡核心供电吧,你这样改怎样能行,运行大程序动态调节电压就出问题,要不把它屏蔽有呗装上原场管把 ...

买的芯片已经到了,装上一切ok,压力测试一切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