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解决]
联想G50-80M主板短裤,插电开机指示灯一闪一灭,带有声音

楼主(2018-08-02):
联想G50-80M主板短裤,插电开机指示灯一闪一灭,带有声音
保护隔离出来了公共端,开机电流表提示主板短路,看不到大电流出来,应该主板上有保护,准备升起来。就掉了。主板带声音响的。
CPU供电检查短路,看了贴吧通病是电容,虽然测它导通。但是不是它短路。
观察显存一共四个,有两个贴片上有点鼓包。这个不敢判断了。是单独显存坏了。还是CPU坏了。
CPU供电短路是哪里引起的呢?
请各路大神给观察一下,下面上图

还有图没有拍手机里,明天再上传,

网友:
看不到鼓包的。。。图片赶紧上来。。

网友A:
怕什么 干就完了  搞不好,把有用的东东都拿出来 还给客户就是了

网友:
你怀疑那一路供电有问题把它停止供电就知道是哪里问题啦

网友:
引用 网友A:
怕什么 干就完了  搞不好,把有用的东东都拿出来 还给客户就是了

           优秀!!:

网友:
你拍个板号图,是要我们给你发个bios吗

网友:
还有坛里说的通病cpu旁边的电容短路,也去掉了,附近查到的都去掉了,还是短裤,这个情况怎么判断cpu有没有挂了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