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 S27D360H开机闪一下黑屏

楼主(2018-08-02):
机器型号:三星S27D360H
故障:开机闪下屏后黑屏
主板型号:LS27D360HS/XF   屏型号:三星CY-MH270BGLV1V

听到三星27寸的机器,这样的闪下黑屏,不用开盖第一想到的是背光接口虚焊,捡钱的活,可开机看接口没松动,心想没这么简单了,当时手上有一台三星LS27E360HS/XF的机器,屏的问题,但是背光正常的,主板也正常,测试结果,背光没问题,检查主板没发现哪里有烧坏的痕迹,这时在想用LS27E360HS/XF的主板给客户好了,反正屏坏的也基本放弃,装上试机,图像正常,可是面板一个是触摸,一个是按键,用不了板,还是想着修主板,从BIOS开始,在论坛下载了6个,都试了,都是同样的问题,折腾了一个晚上,后来把两个板的BIOS互换,可问题也互换了,装上LS27E360HS/XF有图像,就是按键用不了。
再折腾也没意义了,还是考虑换板了,有没有朋友修过这问题,或者帮分析分析
下面是LS27E360HS/XF的主板图

网友:
恭喜你,这个三星的升压部分,论坛修好还说出来的还没有,听说是某个电阻变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