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怎么把ghost win7 x64旗舰版改成自己想要的

楼主(2018-08-02):
各位大神,名字,例如改成win7 ×64 魅利电脑网络科技,请大神们详细介绍一下,谢谢

网友:
在网上搜一下吧,网上好多教程的!不过好像停麻烦的!

网友A:
自己封装。我封装了几个版本,纯洁如少女。

网友:
百度有教程

网友:
用软体魔方软件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自己封装。我封装了几个版本,纯洁如少女。

怎么封装,用什么软件?

网友:
有多种方式封装,比如自由天空的封装套间。搜一下就知道了,还有教程。

网友:
度娘阿 有问题先百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