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iphone5s开机大电流

楼主(2018-08-02):
遇到一部5s开机电流1A多CPU和硬盘发烫,但是可以开机进系统,就是开机过程烫的厉害,进系统后温度就降下来了,可触摸,声音也没问题,wifi也好用,有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的?

网友:
硬件老化,

网友:
换个电池也许会快一点

网友(2018-09-07):
5s开机电流就是很大吗?我有两个5s都是这样的问题,都可以正常使用,就是刚开机的时候电流波动能到1A多,进系统后就降下来了,这正常吗?请指教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