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BIOS]
求vm520u BIOS

楼主(2018-08-02):
求vm520u BIOS  x540up rev2.0   最早的故障是,电流到0.67掉到0.23,怀疑BIOS的问题,在基地下了N个,电流只到0.11了

网友(2018-09-20):
把电池断开,再试试,能开机不

网友A(2018-11-26):
你还要不。。用原来的bios芯片刷

网友(2019-04-24):
修好了吗    我也遇到这个机器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还要不。。用原来的bios芯片刷

要

网友(2019-12-30):
后来修好了吗,我也遇到一样的情况

网友(2021-06-27):
修好了没有哦,这个也有一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