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尔(Haier)]
海尔LU32F6液晶电视蓝灯亮不开机故障维修案例

楼主(2018-08-02):
海尔LU32F6液晶电视蓝灯亮不开机故障维修案例

  机器型号:海尔LU32F6液晶电视

  故障描述:蓝灯亮不开机

维修方法/过程:

  接修一台海尔LU32F6液晶电视,故障是蓝灯亮不开机,据用户讲出故障前几天每次开机要将总电源重启,电视机才会开机,这次用户关机前都是好的,过后去开机就彻底开不了了。

海尔LU32F6液晶电视蓝灯亮不开机故障维修  图1

  于是拆机检查故障原因,检查发现电源24V、12V是好的,主板各个稳压器电压也是对的,只是无背光启动信号,看来故障应该是主板故障,于是本着先软后硬原则,在网上找到数据结果故障依旧,于是感觉主板其它部位有故障,又对主芯片MT8222进行虚焊处理,不过故障还是一样,于是重新再论坛找个26寸海尔数据,电视机还是一样,结果这次是我没有二次开机,过后我想是不是我前面几个数据没有二次开机,由于取存储器麻烦,过后为验证我机器是数据故障,第二天又将原机数据写入,结果故障出现,于是上传三个数据,一个是我用过的好的,一个是在其他网下的,一个是原机不开机的。

海尔LU32F6液晶电视蓝灯亮不开机故障维修  图2

海尔LU32F6液晶电视蓝灯亮不开机故障维修  图3

海尔LU32F6液晶电视蓝灯亮不开机故障维修  图4

海尔LU32F6液晶电视蓝灯亮不开机故障维修  图5

  你有没有遇到这种故障,大家是怎样维修的呢?请各位大神指点一下!

附上资料:

网友:
,没遇到过  ,收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