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换桥的板都没有维修价值吗?

楼主(2018-08-02):
前天接到一台机子,经检测是桥虚焊了,最后与客户达成共识,换板算了。以前刚进这行的时候,师傅也说了,凡是桥有问题的,基本不用修了,修好了也是用不久的,大家遇到这样的问题都是这样换板处理的吗?

网友:
那说明你的师傅技术也不咋的,只要板层没有问题的都可以修的好,除非CPU桥二合一的

网友:
桥和cpu 一起的  就是换板     单做的桥   肯定是选择换桥

网友:
都换板,还赚什么钱了。。。。。。。。。

网友:
不是说做不好,而是换了桥后,很易复发。毕竟自己做BGA的工艺跟工厂里相比差太远了。

网友:
换桥很麻烦,加焊桥只是有一定风险。

网友:
一般都是换桥的,但板子如果很便宜就换板了。

网友:
换师傅吧                                                     .

网友(2018-09-03):
又一个维修天才让师傅耽误了   笔记本芯片级维修   换芯片是正常的事情   都换主板   那还有人找你维修

网友A:
现在芯片维修不好搞,花时间太多不划算

网友:
引用 网友A:
现在芯片维修不好搞,花时间太多不划算

只要技术熟练了,还是有得搞的,肯定比在工厂上班要强。

网友:
实在难搞就换板吧,省心省事!...

网友(2018-10-29):
一个外星人的主板 两三千  桥坏了 换板吗 肯定换桥 不然怎么赚钱, 你说的用不久 那得看个人能力了 加焊不好说,但换桥正常后 一般可以正常使用,定期清理维护 不要太热没什么大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