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宏基V5 471

楼主(2018-08-02):
上BIOS芯片供电0V 拆掉供电3.3  BIOS可以正常刷 不是BIOS坏了吧?装上BIOS无待机3 5V 拆掉有3 5V待机

网友A:
看看对地阻值有没有短路,还有换个BIOS芯片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看对地阻值有没有短路,还有换个BIOS芯片

PCH 两个脚到BIOS CPU两个脚到BIOS 不上BIOS量着CPU那个两个脚是无穷大无电压 7 8脚供电有3.3  南桥附近进过水 怀疑是南桥一部分烧了 现在决定换板子了 淘宝最低端i3 260一块

网友:
你这个东西说得我有点懵、、、。。。。

网友:
可以考虑换个芯片刷写下试试

网友B:
无穷大 不是短路 怎么拉低了供电 ?   一会又说 7 8脚有供电

网友C:
没待机 一个劲搞BIOS芯片干嘛  自己都把自己搞晕了!按时序来修不行吗

网友:
bios连着桥,可能是桥挂了,换个试下!!

网友:
引用 网友C:
没待机 一个劲搞BIOS芯片干嘛  自己都把自己搞晕了!按时序来修不行吗

这个笔记本是开机后才有待机3 5V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无穷大 不是短路 怎么拉低了供电 ?   一会又说 7 8脚有供电

BIOS不焊上去到南桥无电压 到CPU3.3V   BIOS焊上去全没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