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派L1880W指示灯闪问题

楼主(2018-08-02):
       接到一台18.5寸的优冠公司出的惠派L1880W,指示灯快闪不显,拆开后发现电源板5V供电电容鼓包,换了后还是快闪3分钟后才能正常显示,不接屏线就不快闪,于是钻进了电源板问题的牛角尖,换了好多元件还是不行,没法子淘了一片电源板来。接上还是一样的故障,终于想到查驱动板了。当换到图片红线这颗3.3V供电的电容时问题解决,不知道会不会是通病。同行注意了。

并附上该机程序

网友:
电容问题不太好找,应该先配个通用电源板试一下

网友:
原来是驱动板上电容故障。外观没有异常的电容故障,很难找啊。

网友:
不过要小心手烫伤

网友:
我都是稍微靠近

网友(2019-01-18):
指示灯快闪,去除负载就不闪的,一般是负载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