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玩意有人用过没,买回来就没用成功过

楼主(2018-08-02):
按照教程,按照客服说的,自己又研究N多天也没用成,难道是我不会用,大家用过没

网友:
其实没啥用,太麻烦,还没有直接的转接板焊接好用

网友:
这种的估计也是很麻烦的了,建议你用RT809F

网友(点评):
这就是装在RT809F上用的

网友:
用过 可以用 就是比较麻烦 插电时间要掌握好

网友:
用过是用过,就是感觉不好用,老是对自己的工具没底是很麻烦的事情

网友:
PEB在线读取比较麻烦,每个机子的线序不一样,批量写同一个型号的板子还是很快的,
离线读取就简单了,买个转接小板把EC焊上去刷就行,比较麻烦的就是拆装EC。

网友:
可以用,用不了说明你没有焊接好或者芯片有问题。

网友:
会用就很简单啊,刷85系列的EC吧?

网友:
用过
加座子上在809f上刷85系列的很多了

网友:
可以用啊。实在不会就加我微信191686994.我拉你进售后群。技术直接指导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