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板卡资料]
RT8877C引脚定义

楼主(2018-08-02):
RT8877C定义

典型应用

脚位

名称
引脚定义
1,52,51,50
PWM4 to PWM1
用于控制CPU核心供电的4路PWM输出
TONSET
核心供电的开启时间设置。将此引脚通过电阻连接到输入电压设置UGATE的导通时间和核心供电输出纹波。
5,4,8,9
ISEN1N to ISEN4N
核心供电4路电流检测负输入
6, 3, 7, 10
ISEN1P to ISEN4P
核心供电4路电流检测正输入
VSEN
核心供电电压检测
FB
核心供电电压反馈
COMP
核心供电的误差放大器输出端
RGND
反馈回路。接地
IMON
核心供电电流监控
V064
芯片自身输出的固定电压0.64V,只能用于IMON/IMONA电路
IMONA
NB供电电流监控
VDDIO
连接到内存主供电,
PWROK
电源好输入。PWROK为低,芯片工作在PVID模式,PWROK为高,芯片工作在SVID模式。
SVC
串行时钟输入
SVD
串行数据输入
SVT
电源芯片输出给CPU,远程监测SVID模块状态
OFS
核心供电超频偏移设定
OFSA
NB供电超频偏移设定
SET1
核心供电和NB供电的极限电流设定,以及斜率设定
SET2
核心供电和NB供电的过流保护延时设定,快速响应阈值设定
OCP_L
输出电压过流指示
VCC
5V供电
IBIAS
内部偏置电流设置。此引脚仅连接一个100kΩ电阻到地为内部电路产生偏置电流。
COMPA
NB供电的误差放大器输出端
FBA
NB供电的反馈
VSENA
NB供电的电压检测
33,36
ISENA2P,ISENA1P
NB供电的2路电流检测正输入
34, 35
ISENA2N,ISENA1N
NB供电的2路电流检测负输入
EN
开启信号
PGOODA
NB供电好
PGOOD
核心供电好
TONSETA
NB供电的开启时间设置。将此引脚通过电阻连接到输入电压设置UGATE的导通时间和NB供电输出纹波。
41,42
PWMA2,PWMA1
NB供电的2路PWM输出
43, 44, 45,47, 48, 49
NC
空脚
DVD
电压输入检测脚,门槛电压2.2V
53(Exposed Pad)
GND
接地

网友:
谢谢月饼老师的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