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星 B85-G41 PC MATE无待机维修

楼主(2018-08-02):
同行送来的一块 V星 B85 不触发

测量无短路 通电发现PCI_E的B10脚没有3V待机

图纸发现是两个PCI插槽中的U47 5V待机转3V待机不正常

2PIN的EN没有 控制信号由IO发出来的

这个应该是IO没有工作 或者坏掉了

测IO的3VSB发现只有0.9V 这个是不正常的

查图纸发现是由3VA转换过来的一个电压

测量  发现3VA 和 EN正常 就换了U20

故障一样  SIO_3VA只有IO在用这个电压

就换个IO

故障还是一样 电压只有0.8V

尝试吧3VA直连到SIO_3VA 发现 SIO_3VA 没有把3VA拉低

触发可以通电 接屏亮机

 会员1537593100鑫豆2024-4-29 05:21

网友:
一三角直接连接机也可以,不要换芯片

网友:
飞线不行吗,不用换芯片啊............................

网友:
一个故障点还是比较幸运的

网友A:
一个故障点还是比较幸运的  ,都好久没有修过板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个故障点还是比较幸运的  ,都好久没有修过板了

我也是,所以常看看帖,找点感觉

网友B:
就是啊,这可直接连的,月饼老师讲的B85主板供电分析里就提到过。

网友:
引用 网友B:
就是啊,这可直接连的,月饼老师讲的B85主板供电分析里就提到过。

平时不学习 修板时 只能慢慢琢磨了

网友:
謝謝你分享你的實用信息。非常感謝你。

网友C:
图纸解压密码多少啊图纸解压密码多少啊图纸解压密码多少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图纸解压密码多少啊图纸解压密码多少啊图纸解压密码多少啊

兄弟 我没有发图纸出来的

网友:
这个修法可以,好主板就是保护电路多。。。。。。。。。。。。

网友:
路过学习了 楼主威武 换我肯定修不好 感谢分享这么好的仅有!

网友:
慢慢分析还是不错,感觉没碰到一个问题都有长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