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E455死活不充电

楼主(2018-08-02):
联想E455死活不充电,测BQ24780各脚正常。还有个怪现象插入电源适配器瞬间电流达到8-0.020,这个肯定不正常,单插适配器电流0.020正常,单用电池能开机正常,测充电对管正常,2个保护隔离管也无异常,

网友A:
已修复,索性换了保护隔离上管,再次插适配器电流0.020-1.7,显示充电正常

网友:
这机器电池易坏

网友:
一般这种情况吗先换电池,然后在查电路三、

网友:
没有理论分析 修好也白修啊

对不

网友:
还是查一下充电周边的吧。还有保护隔离那方面 的

网友:
应该再查一下周边电路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已修复,索性换了保护隔离上管,再次插适配器电流0.020-1.7,显示充电正常

你这个是插了电池再插电源短路吧 看到充电问题首查保护隔离

网友:
保护隔离管子击穿了吧

网友:
是的,有时候怀疑点先换掉维修速度还快些哦,朋友们

网友:
同时插 是不是 短路           ?

网友:
如果换这个管子好的    充电应该是短路的   难道是管子不良?

网友:
很奇怪,单用电池正常,你又说保护隔离管无异常,你应该是测得适配器2个隔离管吧,充电隔离管有问题,这就说明应该不能同时插吧

网友:
充电管和放电管呢,插入电源适配器瞬间电池供电管没有关闭,电池供电管和相关电路。

网友:
电池换了没有啊   /.;

网友:
写得很清楚了,就是隔离上管坏,在路测不出来,拆下来测DS间阻值变小只有30K

网友:
额鹅鹅鹅   这个短路找不到吗

网友:
居然电池没坏

网友:
                       一般都是这个地方的问题。

网友:
是保护隔离第一个管子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