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i5-5559 la-d071p 32.768不起振,有遇到过的吗?

楼主(2018-08-02):
开始不触发,电流0.007,待机都有。拆机发现开机按键坏了,直接镊子触发,试了很多次,有一次触发成功,电流0.3,不亮,发现cpu供电有一路没有电。手里没图,先放下。

买了图再看,还是不能触发,一次也没点起来。按图搜索,发现开机信号到了ec,但ec没有对应输出给pch。由于好久没修了,新版子不熟悉(老电路也忘差不多了),手比较生疏。图纸里有时序,按照他给的顺序查。

终于查到pchrsmrst没有,就是图中的第7个信号:

于是想到查ce条件,供电 复位 时钟,发现时钟Y1没有波形:

就是它:

但两段有电压0.4和0.9,波形一条直线。 没遇到过32.768出问题的,有遇到这种情况的吗? 什么原因造成的呢?

补充内容 (2018-8-3 16:16):
换了个圆柱晶振,32.768,结果还是没有波形,而且电压变成0.9和3.1,看来+rtc_cell直接过来了。换回去,还是一样,电压0.9+3.1,没有波形

补充内容 (2018-8-16 11:06):
ce也换了,仍旧是不起震,不知道怎么回事了

网友:
图纸都不共享出来··················

网友:
能把图纸分享一下 吗? 就想找下图纸

网友:
换了再说啊

网友A:
rctrst的3V电压周边量一下,可能是这个问题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rctrst的3V电压周边量一下,可能是这个问题吧

rtcvcc电压3.1,+rtc_cell电压3.1

网友:
换了,还是一样没有波形,不过没有一样的晶振,换了个别的形状的

网友:
晶振两端电压不确定,每次开机都有小幅变化。 换了ce,换其他晶振,都没有效果。
还能有什么问题呢?

网友B:
修好了吗楼主~~~~~~~~~~~~~~~~~~

网友:
引用 网友B:
修好了吗楼主~~~~~~~~~~~~~~~~~~

修好了肯定上来得瑟了
没修好,都换了还没有,客户拿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