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Phone6手机耗电快 非电池故障维修

楼主(2018-08-02):
iPhone6手机耗电快 非电池故障维修

【故障机型】iPhone6

【故障现象】iPhone6手机耗电快

  店里收到一台iPhone6故障机,顾客描述机器耗电特别快,换过新电池故障依旧。

【维修过程】

  这种耗电快的机器主要看触发电流和待机电流。拆开用可调电源开机,发现机器触发电流正常,正常开机进系统。锁屏后等一会儿看待机电流,发现待机电流就不正常了,一直定在200多毫安。

  这种待机电流的一般都有功能不正常,进系统测试功能,发现机器的指南针用不了。

  拆下主板,重新更换指南针芯片。

  更换后重新用可调电源,开机测试指南针功能正常。

  锁屏看待机电流正常,到此维修结束。

本文来自迅维快修哈尔滨旗舰店

相关阅读:

iPhone6手机专题帖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1030310-1-1.html

iphone6耗电快专题https://www.chinafix.com/zt/25472-1.html

网友:
还以为会是U2坏了呢 学习了

网友:
老师傅了,看待机电流高,就知道有功能不正常。

网友:
现在手机的帖子越来越多了,趋势所在啊

网友:
这个太厉害了,老师傅就是厉害,通过本机功能来判断故障点,好方法!

网友:
谢谢大神,学习了,感谢楼主!

网友:
这种耗电快的机器主要看触发电流和待机电流。拆开用可调电源开机,发现机器触发电流正常,正常开机进系统。锁屏后等一会儿看待机电流,发现待机电流就不正常了,一直定在200多毫安

网友:
我觉得应该先测量阻值,我遇到过一次也是指南针故障导致漏电,经过测量只是ic旁电容短路,挑掉立马解决,阻值正常的话再考虑搞ic

网友:
厉害厉害     还可以这么检查故障   我以为要拆芯片那

网友:
666这都可以学习了,还有手机有搞头

网友:
高手  学习了, 这个还是挺厉害的!!

网友:
一般漏电200左右直接去找主板供电3v相连芯片就可以 了,硬盘3V除外哈,例如:指纹,U2,天线匹配阻抗器还有指南针

网友:
请问老司机,你用的这款显微镜是什么牌子和型号的,多少倍数的

网友(2018-09-02):
很好的判断方法 通过测试功能找故障点  学习了。…。…。…。…。…。…。…。…。…。………

网友:
大神是不一样。。思路清晰。瞬间秒杀。学习了、

网友:
这种就是送钱的,可以秒杀的111111111111

网友:
厉害,学习了,大神,思路清晰,一步到位

网友:
也有很多是3V短路的问题 !在6里面比较多

网友:
漏电这种问题,真不知道怎么处理,手工好的,给你们一个方法可以试下,把电源IC拆了,量阻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