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Phone7打电话双方都听不到维修案例

楼主(2018-08-02):
iPhone7打电话双方都听不到维修案例

【机器型号】:iPhone7

【故障现象】:打电话双方都听不到

【维修过程】:

  收到客户一台iPhone7故障机,客户描述说打电话双方都听不到,打开语言备忘录进行录音测试发现录音按钮为灰色,无法录音。

  在设置→Siri里面测试直接闪退,故障锁定故障为大音频部分故障。

  拆下主板发现U3101大音频芯片明显有被动过的痕迹,拆下芯片后,发现明显有掉点而且上家已经补过一条线了。

  拖平后观察到在上家只补了U3101 的I2S_AP_TO_CODEC_MCLK,可能没发现到旁边还有个点也掉了,这个点是大音频芯片的1.8V暂存供电PP1V8_SDRAM。把点刮亮后上锡补线。

  植锡后装回芯片测试功能正常,故障排除。录音也正常恢复红色按钮。

本案例由迅维快修深圳旗舰店提供

相关阅读:

iPhone7手机维修专题帖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1053982-1-1.html

网友A:
应该还是价格没谈拢,人为损坏 。这手机的大音频芯片是控制手机声音大小?还是说外放的声音 比如放歌等有无声音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应该还是价格没谈拢,人为损坏 。这手机的大音频芯片是控制手机声音大小?还是说外放的声音 比如放歌等有无 ...

大音频说白了就是一个解码器,数字转成模拟,外放是有音频功放完成的

网友:
看着平平的焊点老手,我拆芯片的时候都是加热芯片外围,镊子轻轻加持这芯片,锡刚化芯片就掉了,

网友:
羡慕手机维修工程师,太小了,不敢下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应该还是价格没谈拢,人为损坏 。这手机的大音频芯片是控制手机声音大小?还是说外放的声音 比如放歌等有无 ...

谢谢,第一次接触手机维修方面的东西

网友:
大音频右下脚就是很爱断线,或者似断非断的,不知道是摔得缘故还是设计问题

网友:
还没有维修过手机  手机比电脑好赚

网友:
和我上次修的一样  我也发了一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