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DELL 5420掉电新问题

楼主(2018-08-02):
daor08b6e2   开机掉电   有时可以开机的  网上很多说内存供电的场馆,其实还有一个就是按住南桥旁边的双MOS管不掉电   我这里有3台一样的      待修复   一会给答案     最后修复的最后一张图的MOS管换掉

网友A:
这个我以前也碰到过,是内存电压不稳定,用示波器很容易看出来的,这个应该是通病

网友:
为什么关注时显示我没有连接网络?你们也是的吗?

网友B:
看楼主指了2个地方,是3个mos管都要换吗

网友C:
是换双MOS管吗,绕口令一样,听不懂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楼主指了2个地方,是3个mos管都要换吗

开始的时候,我是压着第一张图的双MOS管可以集显出来可以亮机,放开手就掉电,换只需换掉最后一张图的MOS就OK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换双MOS管吗,绕口令一样,听不懂

不是换双MOS管,是压着双MOS可以亮机,换就1.05V的MOS管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我以前也碰到过,是内存电压不稳定,用示波器很容易看出来的,这个应该是通病

拜托这个是1.05V的问题,就是跟之前内存供电的不相同我才发上去

网友:
通病就是送钱机器。。。。。。。

网友:
这个是复合mos管吗

网友(2020-06-16):
谢谢老板分析 小弟收藏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