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PPO R9手机充不进电维修

楼主(2018-08-02):
OPPO R9手机充不进电维修案例

【机器型号】OPPO R9

【故障现象】手机充不进电

  客户送修一台OPPO R9,描述说手机充不进电。

  先测量电池座子,发现第9脚不正常。打开电路图,查找到第9脚通IC N902的第6脚。飞线,绿油固化,装机测试,故障排除,可以正常充电了。

  此案例分享给大家,遇到类似问题的坛友,可以参考一下!

网友:
高手,没有修复好的图片,遗憾了

网友:
高手,最好来一张修复好的图片,那样就好了

网友:
这个是OPPO R9的一个通病,修复也不难,飞线搞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