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 F1A55-M LE REV:1.00 不复位维修一例!!!~~~

楼主(2018-08-02):
版号:华硕 F1A55-M LE  REV:1.00
故障:不复位 不跑码

故障不大  供新手学习!

整图:

上测试台 检测卡不复位 不跑码。

测:
内存供电:1.5V 正常

VDDA供电:  2.5V  正常

CPU供电:1.05V 正常(非工作电压)

VCCSB桥供电:1.1V  正常

VDDP供电:1.2V 正常

所有大供电都正常了 ,到测时钟了。

PCI-E  A13  时钟 0.5V  正常     (表有误差)

PCI-E  A14  时钟 0.5V  正常

PCI-E  A11复位信号  0V 不正常   (没拍到照)
华硕板 IO 检测到各供电正常后 IO会发出 O_PWROK_SB给南桥 通知南桥 主板供电好。
南桥自身供电时钟都满足后 收到此信号就会发出平台复位,大致时序这样。

测得 O_PWROK_SB   3V 正常(在点位 找了个好测的点)

O_PWROK_SB 信号正常 桥还没有发出平台复位,
判断 桥坏 或 桥的自身工作条件不满足。
测 桥的供电 待机供电 RTC 等电路都正常 晶振也有压差 (没示波器.)
只能再找找 桥的 自身时钟 测下:

测  CK_100M_SBP    南桥时钟信号  0.9V  不太正常

CK_100M_SBN    0V   南桥自身时钟  不正常

这对时钟  一个0.9V 一个0V  不正常。 电压也基本能判断出好坏。
其他的时钟信号 基本都正常 就南桥自身时钟 不正常  导致南桥不工作 。
更换好的时钟芯片后测:

CK_100M_SBP   0.47V   正常了

CK_100M_SBN  0.47V  正常

测试 检测卡 已经复位跑码了。

更换好的时钟芯片后  正常跑码点亮! 维修结束!
我是个三板斧师傅 理论不够扎实 说错的 请指正!

网友A:
看到楼主24pin转接线就知道楼主是专业的

网友:
这板子就是时钟爱坏,修过几台了。

网友:
楼主技术杠杠的...时钟芯片经常有坏

网友B:
每每看到酒哥发贴,我都好想发表几句感言,今天好像没什么好词了,但是看酒哥的贴子,如沐春风,令我茅塞顿开,原来修板也可以修的如此的艺术.

网友C:
这时钟好容易坏,喜欢看大师的案例啊,清晰易懂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到楼主24pin转接线就知道楼主是专业的

不加那个 坏了 很麻烦 拔来拔去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时钟好容易坏,喜欢看大师的案例啊,清晰易懂

谢谢 支持!!!!!!

网友:
引用 网友B:
每每看到酒哥发贴,我都好想发表几句感言,今天好像没什么好词了,但是看酒哥的贴子,如沐春风,令我茅塞顿 ...

令你茅厕顿开哦

网友:
在高手看来小问题,普通人琢磨1天也未必搞定啊

网友:
AMD时序是我的软肋

网友:
以前有时钟芯片的主板  时钟芯片坏的还真多。。。

网友:
每次欣赏酒哥的帖子都能从中受益!

网友:
就喜欢这样的贴子  具体步骤 和操作  很详细   能供 萌新 学习

网友:
每次都喜欢你发的贴子

网友(2018-10-06):
谢谢酒师傅的案例分享,思路很清晰,让我这些新人学到更多!

网友:
黄金三板斧!!!!!!!!!!!!!!

网友:
我遇到过时钟不正常的但是不过显卡。显卡时钟是0V和0.8V跑码2B。换芯片(好像是RTM880)用477代换成功。

网友(2018-11-17):
茅塞顿开啊

网友(2019-01-06):
每当看专家们的分析,都能从中获取维修的步骤和分析,继续我的路,前进,前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