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小6 无背光 换完大电流

楼主(2018-08-02):
一套组件全换完   换了三遍全大电流   阻值什么的全量了没短路  那的问题   0.2这个电压是_0.2正常不有谁量过没

网友:
灯控上面3个储能电容 有个半开路

网友:
挑那三个电容,带电点一下也能烧的出来,是半短路

网友:
三个电容都挑完了已经

网友:
拆下来打阻值   着重检查D1501

网友:
已经解决   那三个电容要最少有一个在  忽略了这个事,没想到会大电流不装

网友:
那三个电容是背光升压的滤波电容,肯定不能一个没有的

网友:
大哥,那是燈控下面的二極管擊穿了才會大電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