冠捷AOC TFT19W80PS 屏型号TPM190A1黑白屏维修有求!

楼主(2018-08-02):
近来手头没啥事  刚好有一冠捷AOC   TFT19W80PS  屏型号TPM190A1放在店里角落里  故障是能显示 但是显示是黑白的  屏逻辑板号190PW343S  逻辑边板主芯片HX8836-C已经换了  故障依旧  查逻辑板几个电压在下面照片上 已经用通用驱动板点屏确定是屏的问题!  大神们这矛头该指向哪儿才好  支支招

网友:
没人吗  这个板块怎么这么冷淡

网友A:
驱动板问题吧,测测VGA接口,1-2-3脚对地阻值是多少。。。。。。。

网友B:
我觉得是屏上的那个大的芯片,坏引起的

网友B:
上面的大芯片是LVDS逻辑处理芯片此芯片坏会引起这个故障

网友C:
还有两个电压没测,VCOM和伽玛电压,

网友C:
应该是叫伽玛电压吧,有好几个。vcom电压是5V,我曾经修过一个vcom电压为0V时,显示效果如照片的底片。

网友:
引用 网友A:
驱动板问题吧,测测VGA接口,1-2-3脚对地阻值是多少。。。。。。。

大哥 你没看我上面的描述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觉得是屏上的那个大的芯片,坏引起的

主芯片换过了故障一个样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上面的大芯片是LVDS逻辑处理芯片此芯片坏会引起这个故障

可上芯片都换过了 故障还是一个样 没戏了吗 大神

网友:
引用 网友C:
应该是叫伽玛电压吧,有好几个。vcom电压是5V,我曾经修过一个vcom电压为0V时,显示效果如照片的底片。

大神  vcom电压是5v  那加码电压是多少知道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还有两个电压没测,VCOM和伽玛电压,

查了vcons电压是5v  大师你说的伽玛是啥来着

网友:
伽码GAMMA电压,是把VGH电压通过分压,也有是芯片,分成12份,或14份,分的越多,显示器显示的颜色越丰富。在逻辑板上可以查到,GMA0,GMA1之类的标识。相邻电压相差不是线性的,也不是相等的,你测一下,如果电压相差为零或相同,那就是GAMMA电压出了问题。

网友:
查一下这个芯片边上几个测试点的电压,这几个电压就是GAMMA电压。

网友(2019-04-05):
全都是大神呀……。又学到东西了

网友:
楼主修好吗???哪里的故障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