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h81m-ds2主板 重启

楼主(2018-08-02):
几块 ga-h81m-ds2主板 关机不开机 有时候开机,有点主板开机,进系统都正常 就是关机在开机 就启动不了 开几秒就断电 反复重启 哪位大师指点一下呵呵  应该有通病 bios刷过了 应该不是bios问题

网友:
查下12V 5V检测脚电压正常不

网友:
usb_oc信号查一下看看,不正常可能关机重启

网友:
看错了,不好意思,你的是关机了开不起。

网友:
我也有这样的板子,没搞定,坐等结果

网友:
Check detail VINs voltage. or try to change resistor as picture below. It's ok with me

网友:
楼上高手在国外,虽然看不懂鸡肠文,但还是给你个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