掉电不能触发的维修思路

楼主(2018-08-02):
m3a76m触掉电  在短接开关不能触发  强制短路绿线也没有作用    但是每次加热下io 又可以正常开关机   哪位大侠能跟我说到说到那里问题啊

网友:
掉电不触发 看看是不是保护引起的掉电

网友:
那就换IO啊,要不就要仔细看看周围的元器件有没有虚焊,但是你说每次加热才行,那建议换掉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