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5代单CPU更换

楼主(2018-08-02):
前两天同行发来了一张板,宏基的EK-571,版号LA-B991P
说是有可能CPU挂了,让给看看,打值没问题直接上电,可以触发到0.4A,没过内存,测量没有平台复位,查了一下图,CPU直接发出来的,也没有地方能拉低,看来同行说的没错。这是一个5代单CPUi5 5200u,手里没有这款,有款4代的双核,本着4代和5代CPU可以通用的原则,所以打算用这个试试。说干就干,上BGA取下。

托平焊盘,直接搞上新CPU

打值没问题就上了电,电流一路跳过0.4并在0.6之间跳动几次但是并没有亮机,很正常,换桥的话需要重新刷改ME的BIOS,拆下来改了个ME,重新上电,一路跑到亮机。因为没发散热器和风扇,不敢装系统测试,暂时告一段落。最后附上亮机图。

没有什么技术含量,各位不要见笑。

 会员9372902元2022-9-19 18:51

网友A:
你好,换得是 4代什么型号得 CPU  ,SR1DU?????

网友B:
你能说一下你拆焊桥的温度在多少温度左右 还有植球的时候用有铅的锡珠植球还是无铅的锡球?

网友C:
这种工程我这边都不修。芯片太薄。老式BGA怕做爆。

网友:
刚好我也正修这机器,电流一样0.4,平台复位有,测SVID 数据有波形而时钟却没有,估计也是CPU问题

网友:
5代的cpu能用4代的装上吗!!!有空要试一下

网友:
换U要上BGA~我没用过BGA,所以也不敢换,。楼主也是可以的!

网友:
其实做u是不是有什么技巧 我没做好过

网友D:
老bga 要摇头做 温度底部245  上部235

网友E:
这u不是说换就换的。成本超高。没搞好亏太多了。一般我不搞。u和板价格差不多。

网友:
这种u这么容易坏

网友F:
引用 网友E:
这u不是说换就换的。成本超高。没搞好亏太多了。一般我不搞。u和板价格差不多。

其实说起来成本也不算高的,哪怕没焊好,拆下来重新焊不就完了,只要焊上去不短路就能上电,怕啥

网友:
上次修到块一样的故障,电流0.4,确实是CPU问题。

网友:
换U成本大,换不好就GG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好,换得是 4代什么型号得 CPU  ,SR1DU?????

是的,就是用sr1du,性价比高不是么。你懂得。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能说一下你拆焊桥的温度在多少温度左右 还有植球的时候用有铅的锡珠植球还是无铅的锡球?

我能力不一般,所以不敢用无铅锡,一般都是用有铅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好,换得是 4代什么型号得 CPU  ,SR1DU?????

是的,就是用sr1du,性价比高不是么。你懂得。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种工程我这边都不修。芯片太薄。老式BGA怕做爆。

嗯,是的,不敢保证100%成功,得提前跟客户说好。如果自己动手不放心,可以发到我老师这来修。

网友G:
引用 网友E:
这u不是说换就换的。成本超高。没搞好亏太多了。一般我不搞。u和板价格差不多。

嗯,我也是初生牛犊不怕虎,心里也不是很有底。

网友H:
看楼主换U好轻松,我只能望而却步,还带着改ME..更是不懂了

网友I:
问一下4代的可以换5代吗?  我这个主板本身没有5代,这个型号的主板只有4代的可以用5代吗?

网友:
手上有一个一摸一样的   已经跑完码了 死活不显示 外界 也不显示。。。biso刷了 也是一样显卡开启接地 也是一样。应该是cpu挂了,

网友J:
楼主。五代可以向下兼容四代。那四代可以向上兼容五代吗?

网友J:
我手里有一苹果1502 13年的 cpu坏了 我有15年的 1502 主板cpu好的 ,不知道是否可以通用

网友:
谢谢分享。。。。。大家都一起学习

网友K:
五代平台的可以换四代的U可以正常使用吗

网友:
不弄                 弄好过一片 也是宏基

网友L:
楼主的意思是吧四代的U换在了五代的主板上吗?

网友:
引用 网友L:
楼主的意思是吧四代的U换在了五代的主板上吗?

是的,他们之间是通用的。需要刷bios

网友:
引用 网友K:
五代平台的可以换四代的U可以正常使用吗

可以,是通用的,不过需要刷bios

网友:
引用 网友J:
我手里有一苹果1502 13年的 cpu坏了 我有15年的 1502 主板cpu好的 ,不知道是否可以通用

应该是可以通用的。不过苹果的CPU真是不好取。

网友:
引用 网友J:
楼主。五代可以向下兼容四代。那四代可以向上兼容五代吗?

4代的板用5代的U的话还真没试过,不敢随便说。

网友:
引用 网友I:
问一下4代的可以换5代吗?  我这个主板本身没有5代,这个型号的主板只有4代的可以用5代吗?

这个真不敢说,我没试过4代主板用5代U是否可行。

网友:
引用 网友H:
看楼主换U好轻松,我只能望而却步,还带着改ME..更是不懂了

慢慢来呗,我这也是宁可花钱买经验。

网友:
换cpU不如换板子 板子稳定 换完U不知道能不能用长

网友:
风险太大。一般不搞还不如换主板

网友:
搞这种U要手工好,要不然要是没焊成功,拆下来重植植不好U都得搭进去

网友:
换CPU是个大工程。。。。。。。。。。。。。。

网友M:
楼主的 U是买的那家的   能透露下吗   不敢买  好都 买回来就有问题  还不保

网友G:
引用 网友M:
楼主的 U是买的那家的   能透露下吗   不敢买  好都 买回来就有问题  还不保

我是从黄老师那拿货,他有货源,保证质量。有需要可以联系他。

H55

网友:
引用 网友G:
我是从黄老师那拿货,他有货源,保证质量。有需要可以联系他。

好多钱 一个,帅哥

网友:
原来你就是船长的徒弟 技术不错

网友:
维修界的关二爷

网友:
见笑了,有肖大侠在,在下不敢造次。

网友:
家里CPU坏的板不下30张,没敢尝试换CPU,成本高,成功率低

网友:
引用 网友F:
其实说起来成本也不算高的,哪怕没焊好,拆下来重新焊不就完了,只要焊上去不短路就能上电,怕啥

买一个cpu不要成本吗,手里有料板那最好,没有的话买一个要好几百块钱的,修好了那是挣了,修不好摊在手里还不知道有没有机会出掉呢

网友:
技术好就是牛比 ! 胆子也比我们大些。  一般看到cpu挂了 就换板  基本上不会再去碰了

网友:
焊接技术是真的溜,但是这种u太贵了,我们一般都换班板

网友N:
我老BGA CF260 搞不了4代以上的U,做下来都弯了。温度很难控制啊,楼主用什么BGA?这种U太长了,做了几次没成功一直不敢搞。

网友:
换板载CPU一般都不换,价格高,风险大,楼主厉害了。。。。。。。。。。。。。。。。

网友:
换这种请问曲线温度是多少啊.................................

网友:
U坏基本换主板

网友:
引用 网友G:
嗯,我也是初生牛犊不怕虎,心里也不是很有底。

成本太高了  现在U坏都是叫客户直接换板  一个U几百块 焊下去好就好 不好就亏大了

网友:
怎么改ME的BIOS 可以传授一下方法吗?我没有改过

网友:
牛批。。。还没有尝试过换U,话说老一款的迅维360BGA,不知道还能不能行。哈哈

网友:
我碰到这种机器都是放弃。除非手里有个烂板子可以拆个U试试。。从深圳买芯片  骗子太多了。 水很深

网友:
给愿意分享经验的人加分!                                          .

网友:
cpu容易炸                          啊

网友O:
谢谢楼主分享:我有个问题咨询一下,五代换成四代不要改me吗?我更换华硕六代,从
东芝主板拆的u,必须改me,不该开机掉电

网友:
楼主换CPU收了多少钱呀…………。我现在 基本看到CPU坏都直接换板了哦

网友:
这种CPU换了风险极高!  要多拿几个报废的试下

网友:
一次都没换过u,风险承担不起啊,佩服楼主

网友:
引用 网友D:
老bga 要摇头做 温度底部245  上部235

摇头做的意思是一边做一边吧脑袋摇来摇去吗?会不会晕呢?

网友:
引用 网友O:
谢谢楼主分享:我有个问题咨询一下,五代换成四代不要改me吗?我更换华硕六代,从
东芝主板拆的u,必须改m ...

都需要改ME的,不改会出现各种状况,甚至是不亮机。

网友:
引用 网友G:
嗯,我也是初生牛犊不怕虎,心里也不是很有底。

厉害了,我是个小白,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
厉害了我的哥哥
这个种CPU我都不敢换芯片挺薄成本还高、老式的BGA怕做爆,做坏
碰到CPU坏的我都是让客户换板子了
你手工真厉害
下次碰到我也试试

网友:
CPU坏的 一般都交换板子了 ,,风险太高了,,弄不好就赔钱

网友:
换U成本太大,一个CPU都400左右,有机器拆那是另外事情

网友:
现在感觉能换板载CPU的都是大神 我是从来都不做

网友:
这个我也怕维修  成本大  不行就亏本了

网友:
换过几次  容易变形 成功率不是太高

网友:
,平台复位有,测SVID 数据有波形而时钟却没有

网友:
你们现在CPU坏了你们还继续维修么???

网友:
这个东西更换成功率高吗,我都不敢换

网友:
是的,要是没换成功,或者买到JS的坏芯片回来,那就只能坐着哭啦

网友:
换板载CPU还不如直接换板……………………。

网友:
厉害了哦,我碰到问题多的直接放弃了、、....

网友:
CPU坏的话电流跑到0.3A吗、那位师傅知道

网友:
引用 网友N:
我老BGA CF260 搞不了4代以上的U,做下来都弯了。温度很难控制啊,楼主用什么BGA?这种U太长了,做了几次没 ...

·楼主要用专用的换CPU的座子才行

网友:
技术很厉害,我都不会维修,收不收学徒

网友:
换U不如换板

网友:
给同行换个收费多少钱,,,,,,,

网友:
楼主技术厉害。。我们碰到单U的直接放弃。

网友:
搞过2次 这种U  只好了一个 另一个没搞定

网友:
所以不敢用无铅锡,一般都是用有铅的

网友:
换单u没啥价值,最主要的是怕再次出问题

网友P:
楼主厉害啊,你哪来的CPU钢网啊,我钢网都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P:
楼主厉害啊,你哪来的CPU钢网啊,我钢网都没有

马云家就有,

网友:
学习了,细心很重要,CPU难度高啊!!!!!!!!!!!!!!!!

网友(2018-09-06):
牛逼,都是高手,牛逼牛逼,都是高手,牛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