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XPS15 9550 板号LA-C361P不过内存求助

楼主(2018-08-02):
机器来时故障电流跑1.3不动,检查主板后发现机器已经读了内存,没有过内存,DDR4_DRAMRST#信号无电压,

DDR4_DRAMRST的电压应该是CPU发出H_DRAMRST#后再经过RD31出来的,所以想问下诸位师傅,六代CPU的机器,CPU收到什么信号后会发出这个信号。

网友:
rd31是没有安装的啊,看下读内存的波形是否正常。

网友:
新机器先刷个BIOS看下。

网友A:
我的建议和三楼一样,先刷个bios看看,,或许显卡你也要注意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的建议和三楼一样,先刷个bios看看,,或许显卡你也要注意下

BIOS早就刷过了,论坛,马云家的都试过,一样

网友:
smb 正常不如果不正常不跑内存的

网友:
新机器没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