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sl410K集显开机掉电 不显示 上不上内存电流都是0.5左右

楼主(2018-08-03):
手机发帖 简单描述

把主板拿出来发现键盘接口旁边有绝缘纸看着不爽 贴纸拿掉发现 有腐蚀的地方看图

然后在来一张处理好后的图

网友:
位置图  手写

网友A:
楼主的字鬼画符一样,一个也看不明白!
机器还要飞线解决?楼主能说详细一点吗?

网友:
大师修板就是不一样,一根线的事

网友:
通俗易懂,这个板子快餐不错

网友:
表示压力很大 。

网友:
还是自己找图纸看 比较好       看了楼主的手写  我有点晕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楼主的字鬼画符一样,一个也看不明白!
机器还要飞线解决?楼主能说详细一点吗?

是个做维修的懂能看懂  机器进水  坏了几个电阻 有一个断线完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个做维修的懂能看懂  机器进水  坏了几个电阻 有一个断线完

新手,看完你解释就明白了!

网友:
这种问题还是比较明显。好修···············

网友:
这算是捡钱啊,好久没碰到这种机器了,手上一堆难修的。。。。

网友:
这种机器 现在修的太少了  基本上报价200都不愿意修

网友:
给愿意分享经验的人加分!!!!!!!!

网友:
捡钱机器。。。。。。。。。。。

网友:
下次需要YOGA 13的图纸的时候找你

网友:
上图纸比较实在

网友:
楼主一看就是实干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