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B460笔记本上电大短故障维修

楼主(2018-08-03):
联想B460笔记本上电大短故障维修

  今天前台递来一台联想B460机器让我修,故障是上电大短。有一定维修经验的人都知道这机器大短不容易秒杀,整不好会把板烧穿了。我怀着平静的心情拆机,马上就有发现。

  版号。

  有图有点位,主板以前修过,修的应该是待机芯片线性开启,公共点打值34(应该是MOS管坏了)。黑表笔戳公共点,红标笔戳各大电感,L17的值为1,正常值应该为400多。

  不用说,上下管一起换。

  再量公共点400多了,继续对各大电感打值,除L16、L17对地值为23外其余正常。

  撬起3V、5V电感,都是后继短,情况不妙,采用烧机大法。桥发烫,跟前台说要换桥,前台报完价说换。上BGA拔桥,取下桥,L16 、L17对地值恢复正常,上电一看0.3,有点蒙,线性也短吗? 一量,真的,3V线性对地值为6,不用说EC挂了,有新的换上。

  以防万一待机芯片一起换,再上电待机电流0.023,可以做桥了。

  冷却上电0.22,所有指示灯都不亮,什么情况?桥是坏的?这是新桥啊!冷静一下。突然摸到L17发烫,断电打值不短路了,带不起负载吗?上电抓波,上管G级居然只有19V,自举不足,耦合电容R361是直连的。

  细一看C490有点发霉,有一端焊盘都没了,马上修复。

  继续上电,0.6触发掉电,换内存CPU一样,示波器测的所有电压都正常,量PLTRST 1V,什么意思?看看对地值11,一查去了网卡。

  从料板上取下网卡装上,上本机U、内存、电流卡在0.7,平台复位3.3V,不掉电了就是不跑码,再换U。

  不是吧!U也坏了,这下玩大了。进系统还好都正常,但是关不了机,电流卡在0.8,屏幕是灭了可风扇还在转,这也是此机的通病, 刷BIOS搞定,维修结束。

本文作者:xiaojunhml

网友:
是进水吗,又烧坏,又腐蚀。楼主还是耐心好啊

网友:
这还玩毛,坏这么多,还有维修价值吗

网友:
这板子客户还同意修吗 换U换桥  故障点也太多了

网友:
这个机器烧的那么多...

网友:
忙活半天 可能是没戏了  坏了那么多的东西

网友:
动这么多地方,用起来也不稳定啊。

网友:
此机器只要烧了线性就没必要再搞了,烧的一踏糊涂

网友:
坏的的太多我都懒得弄,价格报低了不划算,报高了又怕白忙

网友:
坏的地方太多叻,还不如换板。。。修好不稳定。。

网友:
楼主真有耐心,这板子放我这桥都懒得换了,直接换板了

网友:
无论怎样,反正楼主的技术是杠杠的,就是这样不是高端电脑和客户都不好报价的,维修费用太高了

网友:
烧这么多

网友:
坏这么多修起来还能有利润了,客户能接受 吗

网友:
哈哈,看着有一些惨不忍睹啊,不过能修出来也是费了一番功夫的,恭喜楼主。

网友:
老机器,以前板好贵的,现在这么修能收多少钱。

网友:
这板子  好多通病  有时候看似捡到钱 其实是捡到*WF词语*

网友:
多修 挣到钱了  问题多 歇息哈

网友:
在不通电的情况下量电阻,判断故障位置,我喜欢这样

网友:
这个机器报价得多少钱?我这边要是坏了这么多客户就不会修了

网友:
很曲折啊 修好就行啦

网友:
这个机器主板没烧糊。

网友:
我修到过几天都是那个贴盖子的芯片爱坏

网友:
楼主修得辛苦啊,精神实在令人钦佩

网友:
这大短没完了 烧了一堆东西

网友:
这个机器问题太多了。。。。。。。。。。。。。

网友:
话说这么老的机器还有客户要修啊 想不到啊 在我们这边 要是故障这么多都是直接叫客户换一台二手的了

网友:
这个板子mei啥修的价值了

网友:
呵呵技术很好呵呵呵 太厉害了呵呵呵

网友:
你这个报价多少

网友:
是进水吗,又烧坏,又腐蚀。楼主还是耐心好啊...

网友:
烧的这么厉害啊.b460一般是哪个待机芯片分压出问题的很多

网友:
维修代价太高不如直接还主板了 联想主板也不贵

网友:
这机器你要我去大修,我真心没心情,修好又不稳定

网友:
有耐心就没什么问题了

网友:
这个机器修的真操心啊

网友:
这个机器还不如换主板
修了这么多 换了这么多芯片

网友:
这个机子 现在 客户修的少了。。

网友:
没少费工夫,能修好就行

网友:
很烦这种机器,短路多CPU爱坏,很多客户就不同意修了

网友:
b460真不值得这样修,但是维修精神是好的。b460一般待机芯片那里腐蚀比较多,通病,我手里还有一片没修好的,板层过孔烧穿了,刮骨疗伤都没治好

网友:
报价低于400都觉得亏了

网友:
你这个修客户还能修嘛,桥换了,EC换了,CPU死了

网友:
楼主真有耐心,直接换板了!!!~~

网友:
楼主太有耐心,坏这么多东西也能坚持修好

网友:
又碰到一个要钱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