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CL]
TCL L42P60FBD液晶电视花屏故障修复

楼主(2018-08-03):
TCL L42P60FBD液晶电视花屏修复

  TCL L42P60FBD液晶电视花屏,图像不正常。看故障现象逻辑板、屏线接口和主板都有可能导致,拆机拔下屏线直接插到主板测试工具上测试主板好坏。

  接好通电调整不出正常图像,显示故障和原机屏基本相同,故障锁定在屏线和主板上。清洗屏线接口测量屏线排除屏线的可能,故障部位确定在主板上!

  先测量主芯片到屏线接口上排阻没发现异常,测量时看到屏线接口附近有一堆胶,遇到“发财胶”了?剥开胶下面有5只电感,每只电感分两组,其中L200的一边已经开路,另一边正常。

  通电测量正常,一边电感两端都是2.5V电压,开路一边只有一端是2.5V,短接开路一边的电感再试机图像正常。

  长时间试机图像也无异常,至此,TCL L42P60FBD液晶电视花屏故障修复!

本文来自:iFiX爱修

网友:
电感开路引起的故障导致屏幕花屏

网友:
这个电感的开路 会不会是被那个胶导致的呢 ?

网友:
好思路  一般都是屏问题

网友:
电感问题很少见的

网友:
以前的胶水坑不要不要的,也修到几台,。。。。有钱收管他的

网友:
电感无缘无故怎么会开路呢。。。。。。。。。。。。。。。。。。。。。。。。。。。。。;;;;;;;;;;;;;

网友:
是啊!电感无缘无故怎么会开路呢?不过还是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