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5P43T SI主板开机报错

楼主(2018-08-03):
华硕P5P43T SI主板开机报错、一般什么问题啊

网友:
你这个明显报的cpu 问题的嘛

网友A:
CPU风扇 CPU温度 没有装风扇开机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CPU风扇 CPU温度 没有装风扇开机吧?

这又是什么意思啊

网友A:
提示没有接键盘  CPU的温度过高

网友:
引用 网友A:
提示没有接键盘  CPU的温度过高

CPU的温度过高。这板有通病吗       风扇都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