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修820-00165不触发故障

楼主(2018-08-03):
今天接到一台a1466,版号820-00165,测试不触发,接可调电源,待机0.030,待机有点偏大,正常待机应该在0.018,拆机测试,PPBUS_G3H的8.6v正常产生,待机3.3v有的时候3.3到0v跳变,有的时候直接不输出,然后开始测试发现3.3v和5v的电感后级二极体值正常,速查芯片本身工作条件,发现开启信号en2变成5v了,绝对的异常,开始查io待机,发现PP3V42_G3H变成5v了,然后开始查u7090的工作条件,都正常,看来不是芯片反馈出问题就是芯片本身出问题,测量芯片1脚反馈电压是正常的1.256v,看来只有两种可能了,要不芯片本身坏了,要不就是r7095或者r7096阻值异常导致的,直接拆了电阻r7095和7096,然后测量发现r7095实测349k,r7096实测116k,这样子就明白了是r7096阻值变小了正常是200k现在变成116k了,导致输出5v,更换这两颗电阻,电压输出正常,触发直接亮机

网友:
A1466 15版这个主板问题很多。你这个我也遇到过。

网友:
这个问题应该是通病了,修到几台了

网友A:
你这万用表可是真够贵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这万用表可是真够贵的

现在好多都用115c或者117c啦

网友:
福禄克的表确实准 好用

网友:
我这边好像还没换过 ,,没有这个技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