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H005 板号CFT3I1关于AMD上CPU另外一个电容短路引起的不开机

楼主(2018-08-03):
  联想H005 板号CFT3I1关于AMD上CPU不开机。待机电流正常0.02,按开关没任何反应。网上查到,有网友说1.8V那个电容短路会引起不开机(联想CFT3I 15-EU5-011090不触发-迅维网维修论坛  https://www.chinafix.com/thread-1061622-1-1.html),去掉也一样。后面我想,既然这个CPU上面电容这么容易出问题,要不,测测上面的电容,看还有哪个短路,把他去了,还真让我找到,
箭头所指的,第二个瓷片电容去掉,就能开机了。碰到不开机这款机器,他们方法试过不行,可以去掉这个试一下,可能就好了。

网友:
这个确实是老通病了。修了也挺多的,,不跑马 不触发,都是它

网友:
我修这台是二修机,前面是能开机不显示,去掉一个电容好了,用了几个月。这次不开机,还是这上面电容问题。

网友:
要把上面的海绵垫去掉

网友:
我今天接修了这台机器,晕客户说小问题搞搞,动芯片就报修,他说买了才一年多在保。结果一看是16年6月份的过保了。等他回去找发票。没有发票我再照这个方法查下。先收藏起来

网友:
这是CFT3I1还有CFT3I扥通病

网友:
切!!!几百年早就知道的通病,有什么好发,无聊!!!

网友(2018-12-01):
我试了,管用,谢谢分享,以后多多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