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88XM-PLUS 1.04报USB错误15秒关机

楼主(2018-08-03):
图中的电阻中间的两个脚直接连到一起机子就正常了,故障应该是有一个USB的供电和这个电阻中间有断线,造成检查USB供电又问题开机15秒断电。

网友:
看标题就是华硕主板,果然不出所料

网友:
主板断线引起的检测不到,导致信号出错

网友A:
华硕一直延续着822  一直是维修工作者的福音。。。

网友:
引用 网友A:
华硕一直延续着822  一直是维修工作者的福音。。。

这个是472哦

网友:
不是472坏   是USB5V连接到472之间的线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