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Y470不跑码 示波器测 SVID 和 SMBUS 总线

楼主(2018-08-03):
时间:2018-8-1
地点:江西赣州市章贡区
人物:赣州盛祥科技   迅维快修加盟店、手机实地学员、笔记本远程学员  手机微信同号13707979043

本案例关键词:不跑码、不出集显电压、时序、SVID、SMBUS波形、不认内存;

故障型号:联想Y470笔记本;HM65的桥;独立和集成双显卡;有EC BIOS和桥BIOS;
故障现像:开机0.8A电流,不跑码,不出集显电压;

说明:
1. Intel HM65/67/75/77系列芯片组,以下简称:6X;本案例是6X
2. Intel HM8X系列芯片组,以下简称:8X
3. 本案例的维修方法同样适用于8X的机型;
4. 6X主板属老机型,论坛上有好多类似贴子,如有雷同,敬请谅解;
5. 维修思路来源于迅维黄鑫船老师,在此感谢!

言归正传:
同行拿来时开机无显示。拆开主板:
检查外观,无烧坏,无进液,之前无修过
上电试机:开机0.8A不跑码
换内存、CPU试机,还是一样,确定还是主板有问题,俗称:铁板

散热器出风口灰尘不少,怕是独显挂了,先改成集显:
主板有集功能,拆PL801  双显卡变成集显

还是一样 0.7A—0.8A左右 不跑码

现在无独显了

装不装内存一样。网上看贴子说,这个型号跑码要1A以上的电流

测电压:
大体上查一下S0电压都出来了,CPU电压1.1V也有,所有二级转换电压也OK
只是不出集显电压,集显电压是跑码后才出来的

不装内存会不出集显电压
所以下面要一直有内存在主板上,有个别内存信号(如74脚)也要有内存才发出
换内存、CPU没有用

根据时序:再测几个关键信号

PROCPWRGD由南桥送给CPU  即是H_CPUPWRGD,表示除CPU电压之外,所有电压都OK, 有1V  ok

DRAMPWROK以及+1.5V_CPU_VDDQ都有1.5V
PLT_RST#有3.3V
CPU_RST#有1.05V
简单看了一下,供电、复位基本上没有问题
时钟部分,6X是集成PCH里面的,5X及以前是有独立的时钟芯片,现在暂时放一放

刷一个4M的桥BIOS:
(我都是直接拿另外的BIOS芯片刷程序装上,原芯片暂时保留)
换后现像一样:0.8A电流,一点都不动

再查内存工作条件:
量了电压1.5V  0.75V  3.3V,基本上都满足
内存复位:DDR3_DRAMRST# 有1.5V
DDR_CKE3_DIMMB   M_CLK_DDR3在有内存的插槽上,也有电压
内存方面暂时看不出什么

6X不跑码,先要有 CPU供电、检内存、桥BIOS、集显电压

接下来按这个思路走:
先看一下是不是集显电压的供电芯片有没有问题:
95831的供电芯片,太经典了, 5年前的文章就流行于论坛

把PR943移除:表示不经过SVID,强制出来CPU和集显供电
实际上此时的电压就是VBOOT电压,和8X上的一样。

这样就能测出是不是95831的供电芯片及周围有没有问题

这样供电出来了,集显电压也有,说明供电芯片是好的(这样当然还是不跑码)
再把PR943放回去;

在6X有SVID是出来CPU_CORE的先决条件,没有SVID就没有CPU_CORE
所以,这台机器的SVID应该是正常的

但8X就不是这么说了,所以为了以后修8X方便,还是测一下CPU供电的SVID,至少验证一下测量方法对不对:

万用表测:有电压,1.05V

再用示波器测波形:
5微秒发出多次SVID   后面还有多次波  一个屏显示不了这么多

再拍一张20微秒的SVID波形

说明CPU电压真正OK
注:6X的SVID图形都差不多

CPU电压之后是检测内存;之前量了内存供电OK,内存一些关键引脚也OK
再测SMBUS,看桥有没有去找内存

Q60的6个脚都有3.3V电压
多次测试无波形,发现了问题。

正在想SMBUS无波,是不是南桥挂了呢?
南桥不要轻易动

再测一下SMBUS的其他部分,看是不是有供电之类的:

桥上没有单独的SMBUS供电

发现新情况了:南桥发出的另一路SMBUS是有波形
就是去EC传输温控信号的,有波形!!!!!!!
触发后要一直和温控传感器打交道,所以一直有不断的新波形,每次波形不同
莫非SMBUS只坏上面这一路?桥模块的SMBUS是好的????

由于SMBUS不仅仅是内存专用,其它地方也用,看这几个小字:

再查一下:SMB_DATA_S3还去了哪里:

又去了无线网卡插槽,无线网卡还装在主板上,  之前没有拆,晕死!!!

把无线网卡拆了,测内存的SMBUS:

明显是有SMBUS了  前一张图是100uS的,后一张是1mS的
1mS的时间内有大量的数据

上电:

电流到了1A 不跑码   不像之前的0.7-0.8A左右
重要的是:集显电压还是没有出来

有点不相信  再重复测:电流动了一二下
有SMBUS波形了  还是1A电流  不跑码

想想之前做了什么
由于之前换过了桥的BIOS   再把原机的BIOS芯片装上:
电流跳变,正常跑码,测一下集显电压:0.45V  OK
注:进系统之后集显电压才会升高;
插上一个USB键盘,按大小写,灯有变化,明显是开机了。

小总结一下时序:SVID、CPU_CORE、SMBUS认内存、BIOS、集显电压

之前是拆了独显的供电,改成了集显;
再装回独显的PL801
开机正常跳变   1.3A---1.5A左右,独显电压出来了0.9V

最后,无线网卡还没有装上
使劲用像皮擦:擦一下无线网卡的金手指
再装回主板上:不跑码

拆下无线网卡:跑码OK
多次测试还是一样。

确定是无线网卡导致SMBUS总线无波形,不跑码;
这种无线网卡有好多,随便捡个装上OK

到了这里,各位肯定要笑话我了,原来这么坑;
其实我写这个贴的目的,在于这个检测流程,而不在于结果;当是给小小白一个学习案例吧;

要是一开始就说出结果,新人就学不到这么多东东
必竟,对于初学者来说,不好掌握时序,不跑码也不好修

维修总结:
1.在6X里面,不跑码,先要有SVID, CPU供电1.1V,再过内存, 桥的BIOS,才有集显电压。
2.而8X里就不同了,8X是先有 CPU的VBOOT 1.7V、SVID、CPU核心供电1.7V、复位、过内存、桥的BIOS、没有集显电压
3.所以,8X里,测SVID就更为重要了,即使有CPU电压,也要测SVID,才知道时序上走到哪一步了
4.有没有过内存,测SMBUS有没有去读内存信息是重要的一环
5.在华硕的主板上,SMBUS的上拉电阻(排阻)易坏
6.如果SMBUS总线上的隔离6脚MOS管坏,可以直连二端,试过了
7.SMBUS有电压,不等于没有问题,也不要轻易干桥哦

内容难免有错误之处,请大神批评指正,谢谢!

 会员1159880300鑫豆2024-3-26 19:36
 会员106781300鑫豆2024-1-28 07:59
 会员1497192300鑫豆2023-11-13 04:55
 会员12112072元2023-10-7 02:12
 会员6078632元2023-6-8 23:06

网友:
你是研究主板的吧。修的这么深城次。 看了半天才看懂。

网友:
我碰到一台也是无线网卡坏了,不过装别型号的网卡不行,后来修改了BiOs白名菜才OK了。

网友A:
你这个路走的也太绕了。浪费了太多的时间了。

网友:
无线网卡还真没遇到,不过维修思路NB,学习了

网友:
楼主思路清晰,维修步骤严谨,加分。。。。。。。。。。

网友:
这维修思路相当佩服!!!!!厉害!!!!!

网友:
学习了,看来有的地方没示波器不行啊,刚买了一台研究中,也在看黄船长的相关文章!谢谢分享,

网友:
这帖子赞一个  维修时序 流程一气呵成

网友:
思路相当清晰,佩服。

网友:
小伙子,下次修机一定要把能拆的都拆了呀

网友:
绕一圈,我还以为是什么难的,我只能说醉了

网友:
还是要裸板测试        我也遇到过几台    装上就不跑码

网友:
6 7有CPU供电一般不需要测试SVID,更没必要先屏蔽独显
接板这电流一步查没集显,下一步就查是否跑码LPC SMB为切入点

网友:
裸板测试一下,直接就找到问题了,装一个排查一下

网友:
虽然最后结果是无线网卡导致的,说明楼主理论基础非常好!

网友B:
也遇到过无线导致的不跑码。不跑码我一般是看看有没有读内存的动作,有动作之后有没有读到内存等等。还遇到过别的SMBUS有波形,内存没有的,最终是CPU的问题(开始没CPU换,想干桥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路走的也太绕了。浪费了太多的时间了。

没看到楼主是照顾新人吗,要为楼主的奉献精神鼓掌

网友:
大脑分析判断是一个很快的过程,编辑文字图片就很耗时间。帖子是新人的福利,我顺楼主的思路复习了一遍时序。

网友:
修电脑需要原理图吗?

网友:
这示波器好用吗什么型号的

网友:
这样 真心不错,。。。。。。。学习了。,,,,,,,,,,,,,,

网友:
这样的维修对于初学有很大的帮助,谢谢楼主无私分享

网友:
过程很详细 思路很清晰  学到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路走的也太绕了。浪费了太多的时间了。

找问题难免会走弯路,我还换过桥,也是这问题

网友:
高手啊。时序掌握的很透彻啊,学习了.............................

网友:
謝謝你分享你的實用信息。非常感謝你。

网友:
感觉看了短篇小说。学习下维修思路

网友C:
楼主随便找个无线网卡装上去?联想机器挑无线网卡,难不成还可以改?

网友:
裸板是老是忘了无线      呵呵

网友:
。修的这么深城次。 看了半天才看懂。

网友D:
这么有深度的贴子竟然没有被评为精华,真是让人意外,再者,这个无线网卡也不是随便找一到就能代替的吧

网友:
楼主,这是来秀理论来了,嘿嘿,功底扎实。估计发帖的时间要比修板的时间长

网友:
居然是无线网卡造成的故障怪不得师傅说修板子最好只上CPU和内存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随便找个无线网卡装上去?联想机器挑无线网卡,难不成还可以改?

修了多年的笔记本,报废的大把,无线网卡装在一个盒子里,随便挑一个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么有深度的贴子竟然没有被评为精华,真是让人意外,再者,这个无线网卡也不是随便找一到就能代替的吧

现在联想本的无线网卡的大多可以通用,再说也有大把的联想的报废的电脑    以前的IBM就不能通用

网友:
我想说的是没有smb的时候你有没有打一下对地阻值是否一致?修机器记得把能拆的外设先拆掉

网友:
这个波形要是在实地,就要菊花棒伺候了

网友:
手机就用爱疯普拉斯   楼主牛逼克拉斯!

网友:
我一般都会把外设全拆了,裸板好一些

网友:
厉害,分析的很到位,一看就明白

网友:
高手高手高高手,楼主好牛逼的感觉,向楼主学习

网友:
引用 网友E:
质量也太差了。。。。这主板

价格太低了,一分钱两分的货太难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也遇到过无线导致的不跑码。不跑码我一般是看看有没有读内存的动作,有动作之后有没有读到内存等等。还遇到 ...

他这个不是不跑吗吧 应该是不过内存 SMBUS信号线去了无线网卡 无线网卡有问题导致SMBUS不正常 读取不了内存

网友:
波波用得好    没什么板修不好

网友:
如果是我修的话,会把外接全部拆掉先再修。。这样减少麻烦

网友:
牛逼啊,把每代板子都研究透了,这是多大时间和实践啊,佩服。。。。

网友:
还是要经验维修快啊 这个他麻烦了 一天干一个机器

网友F:
不会用示波器抓波,电脑这行情还值得去基地进修示波器吗?

网友:
引用 网友F:
不会用示波器抓波,电脑这行情还值得去基地进修示波器吗?

有单独的示波器学习班  三天时间     我认为是值得的

网友G:
发表于 2018-7-27 17:23 | 只看该作者 我刚刚遇到一台一模一样的板,一样的问题,看你的帖子换15K电阻就点亮了,但是这个有问题的时候3脚大于2脚输出低电平,改2脚电阻会改变3脚的电压,这个没有图纸真我有点不懂为什么,楼主请解释一下为什么,谢谢你的帖子修好一块板

网友:
引用 网友G:
发表于 2018-7-27 17:23 | 只看该作者 我刚刚遇到一台一模一样的板,一样的问题,看你的帖子换15K电阻就点 ...

这台机器是有图纸  也有点位图的呀    论坛就有   你这个应该是SMBUS上面的上拉电阻坏了吧

网友(2018-09-02):
本帖图文并茂,理论分析透彻,思路清晰。

网友:
我是个新手,每天看到你们发贴可以学到很多东西呢

网友:
惠普g4 2000的本也是不跑码 无线网卡已拆就可以

网友:
这种问题不好解决 很容易误杀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