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信(Hisense)]
海信液晶电视背光时亮时暗故障维修一例

楼主(2018-08-03):
海信液晶电视背光时亮时暗故障维修一例

  机器型号:海信LED42EC110
液晶电视背光时亮时暗故障维修 图一

  故障现象:电视背光时亮时暗

  维修方法/过程:

  接修一台海信LED42EC110液晶电视,液晶电视背光时亮时暗图声正常,仔细观察屏幕闪光时右边偏暗,由此认为是灯条的问题,随即拆开屏,用灯条测试仪测试发现右边的那个条一个灯珠不亮,此机灯珠为全部串联,因为这个灯珠子击穿了一个脚被烧的接触不亮,(如果仅仅是击穿将不影响其他灯亮也不会引起恒流板保护)。说是以引起了供电电流的不稳定引起光闪,手头没有这种灯珠,故拆下灯珠用焊锡直接连通后恢复正常,测试恒流电流达到了410ma,又把恒流取样电阻去掉两个电流减小刀40ma试机一切正常。

液晶电视背光时亮时暗故障维修 图2

液晶电视背光时亮时暗故障维修 图3

本文来自:iFiX爱修

网友:
去掉检测电流电阻就可以改变灯珠的工作电流

网友:
小心烧灯珠哦

网友(2018-11-17):
变通维修,没有一定功底是修不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