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Y481C不开机

楼主(2018-08-03):
版号x450cc 2.3,通电不开机。待机0.01,稍后跳到0.02,这个机器我可以确定,待机时先出5v,按下开机按键后出3v,本机现象是,5v这边有2.6V,3.3V有输出,估计是已经自动上电了,5v电压拉低了,测试其他没发现异常,看论坛里大家也有这情况的,感觉是南桥问题,已经订货了,换好告诉大家。

网友:
呵呵,我是不是看错了,我在修ASUS X450CC 楼主LENOVO是有这板号

网友:
5V被南桥拉低的可能性不大吧   供电芯片换过没有

网友:
楼主什么时候出了联想Y481C这款机器了 版号还是X450CC的,牛了。

网友:
期待下文 估计换桥就好了

网友:
有这个型号的机器,版号就记不清了

网友:
先查待机芯片外围,再换芯片,然后再到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