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460跑数不显

楼主(2018-08-03):
t460跑数不显,集显供电起来就掉了,不显示,BIOS已经刷了n个了

网友:
BIOS刷两个不行就不是它的问题,跑码不显加焊过显卡吗

网友:
集成显卡出来掉下去有些机器就是这样的也正常 看看显卡内存这些吧啊

网友A:
今天一个x270也是一样的 没搞定,bios刷了,有2声,屏幕不亮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今天一个x270也是一样的 没搞定,bios刷了,有2声,屏幕不亮

我的应该是集显供电或者集显坏了,断开独显,集显供电也是一起来就掉,不显示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的应该是集显供电或者集显坏了,断开独显,集显供电也是一起来就掉,不显示

不会是集显坏了  别搞错了方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