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小修LA-9531P 不触发

楼主(2018-08-03):
同行发来一张板,版号LA-9531P

说是无法触发,各电感打值正常,上电后公共点正常,有5V没有3V,这个板是3.5V分开的,并且集成上下管。

摸了一下3V的芯片烫手,电压很低,上家已经断开隔离点,并且仔细看了一下发现芯片已经烧出了个小眼,

拍的不是很清楚。手里有相同的芯片就换上一个。电流有变化,上到了0.2A,但是还是没3V,应该是有短路的地方。测量了一下,这次3V的开启是没有问题的,

但是线性被拉低了,

芯片有些烫手,断电后打值发现并没有短路,应该不是EC出了问题,并且EC也不热,这就好办多了。再换了个芯片试试,测量个脚的电压和上一个芯片一样,感觉不应该是芯片的为题了,还是老老实实查图纸。发现线性只给了EC,还有一路通过直连给了另一个路

感觉有可能是这一路被拉低了。测量了一下D23的3脚短路了,这是rtcvcc这一路有问题啊,打值为零,猜测不是桥的问题,可能是电容短路了,烧了一下机,发现桥附近的电容烫手,一烙铁下去,世界清净了。

通电后一路亮机。

这个是个小问题,高手见笑了,主要是为了做个记录顺便攒点分。

网友A:
rtc电路  如果不是电容短路只能是桥的问题了   这板子35v待机电压用的是单独的芯片
而且pwm上下管 是集成在芯片里面的  问题说起来是简单  如果没有资料也是有点蛋疼

网友:
引用 网友A:
rtc电路  如果不是电容短路只能是桥的问题了   这板子35v待机电压用的是单独的芯片
而且pwm上下管 是集成 ...

有道理,没有图纸的话,就不会这么快解决了。

网友:
给愿意分享经验的人加分!!!!!!

网友:
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网友B:
我还以为是桥的问题,3.3V低电压的电容坏的太少了,

网友:
学习了,一般我都会以为是桥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还以为是桥的问题,3.3V低电压的电容坏的太少了,

嗯,是个很小的滤波电容,有可能是被腐蚀了。

网友:
Rtc电路上的一个电容,楼主心细,学习叻。。

网友C:
看电容周围也没有腐蚀的痕迹,按说这个电容应该很少会烧啊  这边用的电流不大

网友:
引用 网友C:
看电容周围也没有腐蚀的痕迹,按说这个电容应该很少会烧啊  这边用的电流不大

确实是,不过这种情况以前别的板子也发现过。

网友D:
这问题要是我,没图纸,我是修不了

网友E:
维修这种待机芯片短路的机器,一下子就会想到CPU是不是挂掉了。还好这台机器比较幸运,CPU没有挂掉。

网友:
经验是靠不断的积累的,楼主做记录,我们学经验

网友:
上次修一个就是拆了电容还短路,一路追查进了cpu

网友F:
不错,楼主维修思路很明确,判断问题也很准确,不过这种情况桥挂的几率很高

网友:
恭喜完修 。请教楼主RTCVCC电路, 您是如何烧的(电流 、电压设定),谢谢。

网友:
这个小电池可以充电么?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问题要是我,没图纸,我是修不了

是的,没图纸确实让人很难受。有图纸好些

网友:
引用 网友E:
维修这种待机芯片短路的机器,一下子就会想到CPU是不是挂掉了。还好这台机器比较幸运,CPU没有挂掉。

进了CPU就疯了,现在CPU的质量确实让人不敢恭维。

网友:
引用 网友F:
不错,楼主维修思路很明确,判断问题也很准确,不过这种情况桥挂的几率很高

确实是这样,还好不是桥挂了,换桥的话就麻烦了。

网友:
一般都是习惯性的认为rtc电压低是桥问题,昨天遇到个rtc电压低的是rtc复位开关漏电的,联想的本子,型号不记得了

网友:
最近修了好几台外星人或神舟的都是RTC短路,结果都是桥短路

网友:
我看到这两个芯片烧的就害怕,十有八九板载CPU是烧挂的,悲剧啊

网友:
修的漂亮,技术很牛

网友:
RTC短路,,捡钱了。三星最多这个问题

网友:
哈哈   学习了   虽然还没遇到过   先收藏了

网友:
看过非常不错的  适合我这个新手了解下  我要下载分 没分什么也下不了啊

网友:
这个先收藏。暂时这个型号的机器还没有遇到过这个问题的。

网友:
这种类型的机容易CPU短路没法修了

网友:
cpu挂的多,这个位置的电容基本没坏的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虽是小问题,没有图纸的话,解决有难度

网友:
小电容短路,,还好,,上次修了个一样问题的主板,,,死活修不出3.3V   结果改了个3V供电板上去,,,才把机子修好

网友:
+rtcvcc电容短路还真是不多见。。

网友:
小电容短路,造成供电IC发热,完美解决

网友:
这种情况一般我都换桥了,

网友:
楼主技术可以的

网友G:
请问这个CPU上的散热器是啥东西粘住的啊?
pengno
就是普通的硅脂,短时间测试是没问题的。
详情

网友:
引用 网友G:
请问这个CPU上的散热器是啥东西粘住的啊?
就是普通的硅脂,短时间测试是没问题的。

网友:
这也可以烧鸡出来吗?直接烧RTCVCC?

网友:
高手啊、我以为是cpu坏了呢。。。。。。。。。。。。。。。。。。。。。

网友:
没图纸确实让人很难受,有图纸没标号,也不美

网友:
我还以为是桥的问题,3.3V低电压的电容坏的太少了

网友:
有示波器还是牛逼的 学习了 。。。。。。。。。。。。。。。。。。

网友:
楼主是老司机啊,这种小白肯定修不出来
专注棒棒糖二
个人觉得rtc电路不管击穿还是滤波不良都是比较好修的,除非桥或CPU坏了。
详情

网友:
还以为是EC挂了

网友:
线性电压 低一点都不行吗

网友:
高手,学习经验,谢谢分享

网友:
没坏U 什么都好说 学习了 楼主技术牛逼。。。。。。。。。。。。。

网友:
路过,这个问题还是比较隐藏的,容易误诊。

网友:
现在的板载CPU我基本不换

网友:
恭喜完修 。 学到了东西 感谢恭喜完修 。 学到了东西 感谢

网友:
给愿意分享经验的人加分!!!!!!..............

网友:
以后还得充钱才能看帖子吗?瑟瑟发抖

网友:
按说这个电容应该很少会烧啊  这边用的电流不大

网友(2018-09-06):
CPu坏了,,,换板,,,这CPU 多数是南桥部分坏

网友H:
有老师傅收徒弟么?想学修主板有老师傅收徒弟么?想学修主板

网友:
好像骚鸡也扫不出的   只会ec糖

网友I:
昨天刚修到············新款小芯片让判断起来很吃力

网友:
引用 网友H:
有老师傅收徒弟么?想学修主板有老师傅收徒弟么?想学修主板

迅维十月份有一期主板课,可以来系统的学习,学完后大部分机器都可以维修了.

网友J:
修了几个这个板子都是待机偏高  一骚就u挂了

网友:
引用 网友J:
修了几个这个板子都是待机偏高  一骚就u挂了                                                            ...

真真是怕烧U,一烧U郁闷好几天。

网友:
真是奇怪了,现在的机器RTCVCC感觉特别容易出问题

网友K:
现在的板载CPU的,我这个月就碰到3个CPU烧的了

网友:
引用 网友K:
现在的板载CPU的,我这个月就碰到3个CPU烧的了

还真是,现在板载U烧的真多。

网友:
引用 网友I:
昨天刚修到············新款小芯片让判断起来很吃力

判断不吃力,就是没得完,一搞就是烧CPU,修都没得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