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A1311一体机开机白屏,没有开机声音

楼主(2018-08-03):
苹果A1311一体机开机白屏,没有开机声音,板号是820-2494-A ,插U盘也不能识别没有开机声音,还是白屏,有经验的师傅麻烦给点维修思路吧

网友:
把硬盘拔掉,在开机按键盘ALT键看看屏幕有没有反应

网友:
不认盘的时候多会导致白屏   你的U盘是苹果系统U盘吗

网友:
确实先拔掉原硬盘,按住alt开机看能不能出现文件夹图标,如果能出来,说明硬盘故障

网友:
是不是硬盘挂了     先拆机吧

网友:
多等会看看能显示文件夹不

网友:
普通的系统u盘,是识别不到的,你多等一会,看有没有个文件夹和问号出来